楼主(2017-12-31):
用ADP6.8.0打开程序,编译时出现105处错误,全部是元件太小,未能显示全部文字,错误截图如附件,怎样修改,谢谢!

网友A:
点击错误信息,直接跳到那个画面,把错误的都更正即可,一个一个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错误信息,直接跳到那个画面,把错误的都更正即可,一个一个来吧。

很多个错误不管怎么修改还是说元件太小,文字未能全部显示?

网友B:
简繁体系统原因,换用繁体系统或下个微软APPLOCAL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繁体系统原因,换用繁体系统或下个微软APPLOCALE吧

谢谢,确实是这个问题,用虚拟机安装台湾版的系统,编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