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1):
发送01 06 00 00 00 c8 88 5c 该怎么编啊?

RS D401 K8 D500 K0
MOV H1 D401
MOV H6 D402

怎么调试助手接收的是00 01 00 06 00 00

网友A:
M8161 置ON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为什么我感觉你接收到的应该是01 00 06 00 00 00 00呢?

网友C:
發送時上下位元要注意
三菱plc
mov H0601 D401
MOV H0 D402
MOV HC800 D403
MOV H5C88 D404
RS D401 K4 D500 K2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發送時上下位元要注意
三菱plc
mov H0601 D401
MOV H0 D402
MOV HC800 D403

学习了!····

网友E:
这是我写的一个测试类的小程序,数据发送部分,由于数据发送的是奇数个,所以特殊继电器置ON M8161,另外串口助手的通信参数和数据收发的格式要正确 基本都是HEX16位
膜拜高手

网友F:
RS指令 ,
最近看一个程序就是用 RS指令( FX3U ) 与 PC 串口通讯 。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设置。
1. 设定 通讯相关的 软元件
   1.1     M8161 置一 ,因为 它是用 8位模式
   1.2     MOV h00D1 到 D8120 , 这是 通讯格式 设定字
            这台PLC 居然用波特率115200与PC 通讯。
            所以 高字节是 D

2.
     RS 指令则 常激活状态,用 M8000
RS 指令中定义好 发送的 字 的首地址 ,发送的字的 个数
RS 指令中定义好 接收的 字 的首地址 ,接收的字的 个数

3.
实际 发送 则再 激活 M8122
实际 接收 则再 激活 M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