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2N-4AD-PT和PT100完整接线图

楼主(2017-12-31):
请问FX2N-4AD-PT和SBWZ PT-100热敏电阻4-20mA变送器是怎样接线才正确?

网友A:
FX2N-4AD-PT是直接接PT100,
不能接4-20ma变送器,

网友B:
兄弟你看看这个能用吗。
fx2n 4ad pt.rar
fx2n编程器与 fx2n-4ad pt模拟量模块读出程序.rar

楼主:
多谢2楼大师,我一会试试

网友C:
FX2N-4AD-PT直接接线热电阻,不需要变送器

楼主:
PT100输出是4-20ma只有两条线(DC24V + -),怎样跟FX2N-4AD-PT连接才能读取正确温度,程序数值会跳,我现在接来接去都温度都不正确

网友A:
你把变送器拆掉,找到PT100的传感器的三根线,接到模块上面。
你用4-20ma应该用FX2N-4AD,不带PT的。

网友D:
这说明书讲的很清楚 按图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