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1):
编写程序前,我通常会做个设备工序 动作的详细流程图(包含了各I/O点位的分配用法)(硬件电路已经接好)|但有时觉得不够标准或者程序外包,流程图是给别人看来编程的 但往往会出现些问题。
SO请各位大神帮帮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编写清楚 标准的流程图 或者推荐本什么教材

网友A:
IO有电路图或者IO表就可以了
动作描述 可以使用办公软件Visio画出来
另外注明工艺要求特殊的地方即可。
其他非文字描述 以现场和工程师交接为准。
尽可能的面面俱到,程序规划完毕,如果非功能型更改还好改
外包人员不可能是长期在你那里服务,都是速战型的。
颠覆性更改那就非常麻烦了

网友B:
这是编程人员的难点,真正好的程序一定是工艺及设备都熟悉后完成的

网友C:
设备总要调试的,只要主要的流程没错就很好了,小改肯定是要的。

网友D:
在一个行业久了,自然就吃透其工艺了……

网友E:
吃透一台设备工艺流程感觉也挺难的,主要是刚接触,设备看起来就是一脸懵逼!

楼主:
哈 我office 用的比较水 画个线条都是 歪歪扭扭的

工艺确实麻烦 技术协议都比较简单 还是 要多次请教机械设计的

网友F:
确定生产工艺流程再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确定生产工艺流程再说

工控人加油

网友H(2022-03-09):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6752.html
现在很多都收费的。免费的DRAW IO
免费的软件。

网友I:
工艺流程吃透,电气最后兜底(得做好和机械设计打嘴仗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