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问题

楼主(2018-01-02):
由于笔记本的电池量不足,又没有接充电器,结果:PLC写入出错。教训!

网友A:
以前没碰到过,以后要留心了

网友B:
重新下载一次吧,没太大问题。

网友C:
只怕再写入程序就困难了,有时就会变成砖块了。

网友D:
这个基本上算常识问题吧。

网友E:
什么PLC写入过程断电会变砖?

网友F:
没有遇到过

网友G:
会变成砖块吗?没有遇到过

网友H:
FX系列的碰到过一次,程序正下载中。。。。,电脑突然关机了,PLC指示灯报错了,电脑重新充电开机,重新格式化PLC内存下载一次就好了。

网友I:
以前有过一次笔记本断电程序打不开了这才郁闷啊
靠自己生活,灵魂都是安宁的

网友J:
长知识,以前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