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负载转动惯量,提高伺服电机稳定性

楼主(2018-01-02):
如何减小负载转动惯量,提高伺服电机稳定性
更多PLC学习视频请扫描“建云工控”头像

网友A:
减轻自重,最好用碳纤维一类的材质。

楼主:
碳纤维是从减小负载考虑
更多PLC学习视频请扫描“建云工控”头像

网友B:
负载确定后,就不存在减小的可能性了吧。难道你想说的是如何减小负载的自重?

网友C:
西门子V90,可以一键优化,前提是选型正确

网友D:
加减速机

楼主:
是的,加减速机和增大电机扭矩都可以解决上面问题。
更多PLC学习视频请扫描“建云工控”头像

楼主(2018-04-08):
谢谢支持
更多PLC学习视频请扫描“建云工控”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