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应该是2.3版本的可以用串口下载监控程序了吧,用SD卡更新了CPU的固件,软件版本也是2.3的,数据线是黄色的那种便宜的,线缆驱动也装好的, 之前在200CN上面能用,电缆两头插好指示灯也不闪,各位老鸟帮忙看看这个什么情况?

此号注销

网友A:
只能用USB-PPI的线缆 其他的用不了的
是用的USB-P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USB-PPI的线缆 其他的用不了的

就是USB-PPI

此号注销

网友A:
得用西门子原装的才可以,6ES7 901-3DB30-0XA0  你那个线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西门子原装的才可以,6ES7 901-3DB30-0XA0  你那个线是不行的

可是用这个线连接200CN可以的,smart一定要原装的?应该不是吧,我看波特率也有9.6到187.5
此号注销

网友B:
我记得smart好像只能用网口下载和监控程序吧?
2.3版本开始可以用串口下载,包括固件更新,你看我发的图片
夜游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用这个线连接200CN可以的,smart一定要原装的?应该不是吧,我看波特率也有9.6到187.5

你那线不是USB-PPI 你那线是COM-PPI,USB的线在PG/PC设置里选择USB 而不是COM
我这个是200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