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走橢圓軌跡

楼主(2018-01-02):
我一般都用FX1S或FX1N控制一個或兩個步進電機運動,且基本都是獨立運動,沒有聯動。
現在想用兩個步進電機控制一個十字滑臺走橢圓軌跡,但常用的兩款PLC都沒有圓弧插補。
現我手頭上有一個台達的DVP-40EH00T2,請問可以用來控制橢圓運動嗎?效果怎樣?
請大家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A:
没有做过,
台达的40EH2是支持插补的,指令说明有走椭圆的例子。。

网友B:
直接细分点数走椭圆方程,,我用两步进走过圆形也是走的方程。。。拿一个粗一点的笔,点数分的越多就越接近,就是费时。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自行计算,要求高了那就需要带椭圆插补功能。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