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模拟量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18-01-02):
用的FX3U PLC,后面连接了一个FX3U-4DA,然后接着连接两个FX2N-4DA,这样连接使用可以吗?

网友A:
没这样联过,应该行

网友B:
可以,
FX2N-4DA已经停产了,
不建议这样用,到时无法找到配件。
试过了,可以用的

网友C:
FX2N-4DA 不一定能连问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