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Y2条件满足    就是没有输出   什么问题
创自己的道

网友A:
把Y2和Y1互换一下看看有没有输出就明白了

网友B:
用电脑连线看一下程式,强制有输出看看

网友C:
是不是双线圈?

网友D:
不输出有两种情况:
1,程序问题(程序运算结果为0,99.9%是双线圈引起的)。
2,PLC输出点烧毁。

网友E:
一般是程序中双线圈多一点,另一种可能是输出Y2继电器坏了。改点试下就明白了!

楼主:
清空存储器,单独写一条指令输出有输出,程序以前用的可以的
创自己的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输出有两种情况:
1,程序问题(程序运算结果为0,99.9%是双线圈引起的)。
2,PLC输出点烧毁。

        程序以前有用过,清空存储器,单独写一条drvi指令,y2有输出。
创自己的道

网友F:
软件有自我帧错功能,可先检查一下 。  在   工具-----》程序检查---》执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程序以前有用过,清空存储器,单独写一条drvi指令,y2有输出。

程序以前可以用的,点也没问题,那也许是数据丢了,比如频率寄存器或脉冲寄存器变成0了

网友H:
一、是不是程序有密码保护,得输入正确密码解除保护;二、双线圈引起。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I:
   1)Y2燈亮無輸出:接線或器具...等硬體問題
   2)Y2燈沒亮無輸出:程式邏輯問題
   3)模式在STOP沒切到RUN

网友J:
12楼说的不错 楼主可以排除下

网友K:
其他有输出吗?看看是不是在运行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创自己的道

网友L:
还有可能是Y2的程序根本没写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