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如题怎么把d0 d1 d2....d50 数值相加,for next指令不会用试不出来 还有如果在维纶屏里好做么?

网友A:
触摸屏肯定是比PLC好做多了

网友B:
可以尝试着用ST写,或者用for next 加变址Z寄存器
膜拜高手

网友C:
不管在触摸屏还是在PLC做,都是采用循环的方式,
建议在PLC做,在触摸屏做需要读取50个寄存器的值,可能会占用过多通讯时间。

网友B:
学习ST吧,FX3U既可以用FB,又可以使用嵌入式ST,处理数据运算比较方便,使用也灵活。
膜拜高手

网友D:
引用楼主wxq544463370于2018-01-02 20:57发表的 如何做多个寄存器数值相加 :
如题怎么把d0 d1 d2....d50 数值相加,for next指令不会用试不出来 还有如果在维纶屏里好做么?

Q ?  FX ?

网友E:
有指令可以用WS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