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画好的图纸备份后,用别的电脑打开,修改后不能保存修改,

楼主(2018-01-02):
就是我用EPLAN P8 2.3新建一个项目,画好图纸后,把它备份成一个文件,
再次打开这个备份文件后,可以修改,但修改后不能被保存
也就是下次打开,还是之前的样子,
后来发现每次打开备份文件都会弹出提示窗口,点击否,就打开失败,只能点击是,点击完成后,还是之前的老图纸
有人明白我说什么吗 就是比如 画了一张图纸上有个字母A,备份后,打开备份文件,
在A的基础上写一个B
也就是这张图纸有A B两个字母,关闭后再打开 还是只有A
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没 用 过 EPLAN P8 2.3 , 只用过 EPLAN P8 2.1
把 A 另 存 啦 为 一 个 文 件

网友B:
你一直在打开同一个没有修改过的文件当然会出现这个现象。你应该去打开你最后备份的那个文件才是。从桌面图标进入EPLAN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我一同事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他是像打开CAD文件那样去打开文件,我估计你也是。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