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3):
usb驱动识别不了 通讯设置里没有cp1e型号

网友A:
软件升级

网友B:
用你的软件新建一个程序,控制器选cp1e,如果没有cp1e就是软件不支持硬件。如果有cp1e就是通信电缆或软件有问题。

网友C:
需要专用软件,CPIE的编程软件

网友D: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驱动有没安装成功

网友E:
卸载,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软件新建一个程序,控制器选cp1e,如果没有cp1e就是软件不支持硬件。如果有cp1e就是通信电缆或软件有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专用软件,CPIE的编程软件

CPIE的编程软件是哪个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IE的编程软件是哪个软件?

你现在用的这个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