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指令如何编写???
共同交流

楼主(2018-01-03):
数据能发送但是接收不了

网友A:
看手册 都有
共同交流

楼主:
我通讯的两个通道仪表是一样的,我通道1用了RS,通道2用RS2不行,是因为发送的数据不对吗?8位模式和16位模式

网友B(2018-12-23):
发送的点是字节数,不是寄存器的数量
求助!!!RS2指令如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