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步进指令求助,太短的标题容易被大家忽视

楼主(2018-01-03):
三菱FX系列换成Q系列,FX的STL指令
在Q系列里用什么指令???

楼主:
用MC指令???

楼主:
有什么指令可用吗???

网友A:
Q里没有STL ,你可以用m代替
下载积分:+5(没啥特长) 真诚感谢!

楼主:
用M的话比较麻烦,要很多置位复位

网友B:
那没办法啊,要不你用SFC了,这样好一点
下载积分:+5(没啥特长)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还可以使用SFTL指令
下载积分:+5(没啥特长) 真诚感谢!

网友D:
賦予,D值比較一樣執行
下载积分:+5(没啥特长) 真诚感谢!

网友E:
Q里没有步进指令,你可以用SFC
下载积分:+5(没啥特长) 真诚感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賦予,D值比較一樣執行
用这个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使用SFTL指令
这是什么指令?

网友F:
建议用SFC最方便,而且也很直观,或者就像你说的用D赋值,比较,这也很方便直观
步进指令求助,太短的标题容易被大家忽视
http://ymmfa.com

网友G:
建议用SFC最方便,而且也很直观,或者就像你说的用D赋值,比较,这也很方便直观 ,是这样的

网友H:
賦予,D值比較一樣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