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3):
CPU选的是FX3GA-60MT,后面扩展了一个FX16-EYR,FX2N-2AD,FX3U-4AD,FX2N-2DA.在调试的时候,3U-4AD四个通道数据都显示为零,用的是电流模式,检查接线没有问题。把2AD和4AD调换下位置还是一样读不出数据。请问大侠是模块的问题,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A:
程序问题吧
二者精度不一样
程序就是LDM8002 TO K1 KO H3333 K1,LDM8000 FROM K1 K10 D32 K4. 监视D32.D33.D34.D35都一直是0

网友B:
你参数有没有设置错?
参数设置没有问题。检查了几遍。

网友C:
把你的程序和你的调试细节都写出来,别人才好判断。

网友D:
短接线连了没
短接了

网友E:
输入电流大于4mA吗?
外部电流用万用表测量大于4毫安

网友F:
exchanged new moudle,may be 4AD defective.

网友F:
or input may be no current input

网友G:
记得好像    3GA的不支持3U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