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请教(驱动程序)

楼主(2018-01-03):
winCC7.3今天问西门子客服,客服说支持三菱以太网,为啥我的软件里可以看见却添加不了呢。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诸法无我

网友A:
两种方法要么,拷贝wincc7.2的驱动替换文件,要么装wincc7.4的软件7.3的正版的应该支持但是

网友B:
用这个文件替换原来的文件就OK。

网友C:
老哥你好幸福,我两三年前也有同样的问题,好像7.3刚出来用的人不多,到处问,都告诉我他们的都可以正常添加使用(我估计他们都是老版的)。然后每个人都告诉我可能软件有问题重装软件,重装软件不行重装系统。就这样一直重装,下纯净版系统什么的折腾了好几天最后放弃了。现在有了这么简单的解决方案。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谢谢列为师傅,已近解决了。
诸法无我
winCC请教(驱动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