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问皮带称用砝码校定的程序要从哪方面入手!

楼主(2018-01-04):
我现在皮带称,我已经用变送器标定好了O点,有屏上也做了置零!现在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用砝码也能校称,让称的重量更精确一些,请问我是要从哪方面入手!
还是直接用砝码实际值和当前称的读取值比较,做加减法来校还是怎么入手!新手,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keven1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做线性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线性校准是怎么弄!能说具体一点吗?我第一次弄这个不太懂,谢谢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做线性校准就可以了。
请问皮带称用砝码校定的程序要从哪方面入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