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OMRON的输入输出点的问题

楼主(2018-01-04):
OMRON的输入点0.00-0.11和输出点100.00-100.07分别用什么指令怎么表示出来呀
也就是说我想一个指令指定一个通道,

网友A:
0通道包含0.00-0.15
100通道追念100.00-100.15
表示方法 0 100

楼主:
2楼师傅我编程的时候怎么写呢?输入0通道 输出100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师傅我编程的时候怎么写呢?输入0通道 输出100通道。
MOV 0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