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PPI电缆是别人留下来的,年份是2014黑色一代,打开软件只看到USB选项,不见COM点选项,教程有COM选项,驱动已装见COM5,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难道是电缆不支持WIN7,还是系统问题,就是这款,看淘宝上支持WIN7的,不知咋回事了?

网友A:
去西门子官网

网友B:
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C:
软件重装,驱动重装。
XX到天亮!

网友D:
支持,我一直用。

网友E:
题外话,你打开这个适配器,看看电路板,看看有没有光电隔离!

网友F:
。楼主你那线不就是USB的吗?直接选USB就行吧,为什么要找COM口呢?看你线就是USB的啊。

楼主:
怎么改参数\波特率一直通讯不上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那线不就是USB的吗?直接选USB就行吧,为什么要找COM口呢?看你线就是USB的啊。

美丽人生

网友G:
我的电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把电脑里700iE的编程软件缷载掉重新安装了一下PLC的编程软件后间题解决。怀疑两个软件在64位系统上有冲突,

网友H:
我也有两根 USB的 根本驱动不上 链接不上啊 找不到原因

网友I:
是系统丢失一个文件,可能要由于不正确的卸载造成的,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即可搞定。无需重装系统。

楼主:
兄台可有此文件的链接?
引用 网友I:
是系统丢失一个文件,可能要由于不正确的卸载造成的,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即可搞定。无需重装系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台可有此文件的链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3122-keyword-PC%2FPPI.html

网友J:
多谢楼上的无私,我也需要。

网友K(2018-02-06):
我实在没看明白 楼主的线是USB 直接连直接用即可 为毛还要找com口

网友L:
最近我也买了一条,后来售后说是软件版本问题,我的w7系统64位的,换了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F:
多留个板凳以后干活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