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请教:假如QD75模块IO起始地址是50,请问定位模块的XY怎么理解,是Y0呢,还是Y50?

网友A:
Q自定义的QD75的XY是作为QD75模块的功能用了 不是PLC实体输入输出了
比如你的LD SM400 OUT Y50
这里的就是让智能模块准备就绪的意思 如果准备OK  没有错误  它的X50会ON  表示智能模块已准备就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Q自定义的QD75的XY是作为QD75模块的功能用了 不是PLC实体输入输出了
比如你的LD SM400 OUT Y50
这里的就是让智能模块准备就绪的意思 如果准备OK  没有错误  它的X50会ON  表示智能模块已准备就绪

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B:
Y50!!哎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