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厂里一台设备原来的FX3SA-30MR坏了采购买了个FX3GA-40MR    输入原来的程序能不能用?要不要注意或者更改些什么参数?连上触摸屏会不会没反应?触摸屏要不要改参数?触摸屏型号是:威纶TK6070ip。触摸屏的mtp文件和PLC的gxw文件都有备份。

网友A:
1.輸出端子台會有點出入,要注意.
2.程序轉換PLC型號時,轉換的記憶體位址因停電保持區會變動,觸摸屏會不顯示,要重新檢視過.
3.PLC上的PARAMETER跟DEVICE MEMORY一樣要跟著下載,但換型號可能位址會變掉.
4.觸摸屏跟PLC的通訊口如果是程序讀寫埠,那應該沒差,如果不是,通訊格式要再設定.
引用楼主jj03225于2018-01-04 16:45发表的 小白求指导!原来的FX3SA坏了采购买了个FX3GA能不能用? :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厂里一台设备原来的FX3SA-30MR坏了采购买了个FX3GA-40MR    输入原来的程序能不能用?要不要注意或者更改些什么参数?连上触摸屏会不会没反应?触摸屏要不要改参数?触摸屏型号是:威纶TK6070ip。触摸屏的mtp文件和PLC的gxw文件都有备份。

~~業餘打工仔~~

楼主:
我新建一个文件设好CPU然后把原来那程序复制过去可不可以呢?
引用 网友A:
1.輸出端子台會有點出入,要注意.
2.程序轉換PLC型號時,轉換的記憶體位址因停電保持區會變動,觸摸屏會不顯示,要重新檢視過.
3.PLC上的PARAMETER跟DEVICE MEMORY一樣要跟著下載,但換型號可能位址會變掉.
4.觸摸屏跟PLC的通訊口如果是程序讀寫埠,那應該沒差,如果不是,通訊格式要再設定.

网友B:
注意保持寄存器与保持继电器即可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可以换但是要注意,程序要修改

网友D:
线接对了,还要触摸屏的参数要重新设置和原料的一样
学习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