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简单电路设计

楼主(2018-01-04):
电气元件:24V电源(正 负),点动按钮(自复位式),继电器(一组常开,一组常闭,线圈24V供电)定时器(一组常开,一组常闭,线圈24V供电)电磁阀(正 负)
控制要求:按一下按钮后,电磁阀工作10S左右后自动断开。

网友A:
做个自锁电路,把时间继电器线圈和继电器线圈并联,延时接通常闭触点串进自锁回路就行。
真诚感谢!虽然理论上时间继电器会断开,但实际上在断电的一瞬间,时间继电器上的常闭触点开关已经闭合,因此不断的开关、开关

网友B:
按1楼的做法可以但时间继电器必须是通电延时继电器
真诚感谢! 这样的话时间上的要求就不满足了。

网友C:
按钮接常闭触点 时间继电器接常闭触点 第一个周期完成后 只要不按下按钮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何来的一直开关开关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就是这么一个在简单不过的电路,哪有那么麻烦,我已经模拟过了,真实可用
路远求索

网友E:
延时电路,把延时常闭串联在自锁电路中,时间到解除自锁,还有一种时间继电器带普通触点,可以省略一个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