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电气元件:DC24V电源(正 负),
                    点动按钮(自复位式),
                    普通继电器(一组常开,一组常闭,线圈DC24V供电)
                    定时器(一组常开,一组常闭,线圈DC24V供电,通电延时)
                    电磁阀(DC24V正 负)
控制要求:按一下按钮后,电磁阀工作10S左右后自动断开。

网友A:
參考看看
真诚感谢!虽然理论上时间继电器会断开,但实际上在断电的一瞬间,时间继电器上的常闭触点开关已经闭合,因此不断的开关、开关

网友A:
不可能,因為RY已斷電
如果怕的話TM換位置
真诚感谢!表示亲自测试过,时间继电器的复位条件就是断电的一瞬间就复位。时间继电器的一直在不停的动作。

网友B:
你确定你试过?以前有好多这种小治具都是像1楼这么接的,不过是AC220的,并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的中间继电器机械延时太大了(如果是这样你的中间继电器有点假),那你可以在时间继电器线圈并一个电容试下

网友C:
我就是这么用。两个计时器。三个继电器。220伏。楼主是高手。再次赢了无数大师。无言以对~

网友D:
这个我也做过,改成2楼的图就可以了。。。

网友E:
2楼线路没问题。
24V直流继电器有剩磁,释放慢,铁芯上垫个纸片就可以了。

网友F:
买时间继电器的时候  触点选择   延时复位的   有个蘑菇头的样子的 那样就没有省磁的问题了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的回路,实则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一些。。大部分人还是理论正确,实际验证却不行。我的感受也是这样,有时候理论上可行,实际就是不好用,需要换个方式方法来实现。

举个例子,市面上卖的那种普通的开关量计数器,如果你真的用PLC的脉冲输出计数,理论验证是没问题,实际计数就不准确。信号要有一点点延时才行。
真诚感谢!多多联系啊,同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的回路,实则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一些。。大部分人还是理论正确,实际验证却不行。我的感受也是这样,有时候理论上可行,实际就是不好用,需要换个方式方法来实现。

举个例子,市面上卖的那种普通的开关量计数器,如果你真的用PLC的脉冲输出计数,理论验证是没问题,实际计数就不准确。信号要有一点点延时才行。

普通的开关量计数器也是有识别频率范围的,超过了频率的肯定计数少了,看产品参数时还要给它打个折扣才能确保准确稳定运行
(确实2楼的图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开关量计数器也是有识别频率范围的,超过了频率的肯定计数少了,看产品参数时还要给它打个折扣才能确保准确稳定运行
(确实2楼的图可以的)

不是频率范围的问题,是脉冲信号时间太短,有时识别不出。需要保持信号0.3秒(估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是频率范围的问题,是脉冲信号时间太短,有时识别不出。需要保持信号0.3秒(估的)就行了。

嗯,这也是个问题,也没留意过这个信号要保持多久,只记得以前玩计数器好像拿线轻轻短接一下也是可以计数到的

网友H:
以前有好多这种小治具都是像1楼这么接的,不过是AC220的,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还做了个呀,都没有问题改成2楼的也不行吗?

网友I:
其实1、2楼的图都会出现出点竞争的问题(其中1楼的严重点),能否可靠工作,与所用的器件有关。

因为触点断开的时间与闭合的时间有时差,就以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说,断开的瞬间时间继电器线圈断电,常闭触点马上闭合。

要想可靠工作,时间继电器最好串上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继电器串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延时触点。目的就是保证继电器断开后再切断时间继电器的供电回路。

网友J:
一定要介个电容,计数抗干扰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大师给我的电路图

网友K:
SW下面一般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这么简单的东西就不要拿来误导了。只有自己动手去做。

网友I: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收藏

网友L:
    若想节省材料和成本 稳定性是不可取的,如同正品货比山寨货

网友M:
    用断电延时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带电磁阀。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试过?以前有好多这种小治具都是像1楼这么接的,不过是AC220的,并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的中间继电器机械延时太大了(如果是这样你的中间继电器有点假),那你可以在时间继电器线圈并一个电容试下
    他可能接到时间继电器的常闭了吧

网友M:
    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应该是断电延时的,断电延时的话请你试一下下图能行吧

网友O:
    哈哈,这个接法还是又好多种的

网友M:
用通电延时的是不是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