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8-01-04):
各位大师:
我之前用EPLAN P8 1.9创建的项目,现在由于电脑换了WIN10的64位系统,网上找了一个2.5版本的,没想到装好以后看到的是“EPLAN PPE 2.5 (x64)”,用这个版本打开我之前的项目,原理图不见了,请教各位师傅,这个是不是与P8的用途不相同了?

网友A:
应该会提示你检查项目并更新版本,不可能直接没有了

网友B:
更新项目数据后应该可以

楼主:
按它提示进行更新,也看不到。“PPE”这个板块好像是用来做电箱3D布局的,我重新安装了"Electric P8"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