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各位师傅好,
三菱A系列定位模块A1SD75P3-S3需要用什么软件设置定位参数呢?我怎么找不到相关的软件。谢谢哟。

网友A:
軟件找到不難,但不光需要軟件,還需要專用數據線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B:
用梯形图也可以的。

网友C:
AD75 专用软件和数据线

网友D:
AD75 专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