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比如D0 中的数值是21345643

怎么取出他的后四位 就是5643

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A:
1.D0 範圍  -32768~32767

2. 除10000 取餘數。
谢谢你 ,只能到32767吗?我的产品数量很大怎么办?比如21345643那要怎么操作

网友B:
Q:
D/  D0 K10000 D10
FX:
DDIV  D0 K10000 D10
余数放在D12(D)
谢谢你   只能到32767吗?我的产品数量很大怎么办?比如21345643,那要怎么转换?

楼主:
谢谢你们   只能到32767吗?我的产品数量很大怎么办?比如21345643,那要怎么转换?

网友C:
32767 是十六位数据寄存器
16位;-32768……+32767;32位:-2147483648…+2147483647
你那个是三十二位数据寄存器 方法一样
DIV 是十六位除法运算
DDIV是三十二位除法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   只能到32767吗?我的产品数量很大怎么办?比如21345643,那要怎么转换?

1.多大?
2.PLC型號?

网友D:
照二楼的去试试就知道结果了。要自己去编程模拟运算。很快就有结果。就怕是一直等别人回复,而不去试验。

楼主:
我试了,模拟运行了我上传了图片,我在监看窗口给D0赋值在D0等于32767之前都正常,直到我给D1赋值1 时

所有寄存器都变了 请看图,32位 D0和D1 一起不就是应该显示132767

请解答
三菱FX3U

网友E:
给D0赋值就行了,赋值时选32位Double Wor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模拟运行了我上传了图片,我在监看窗口给D0赋值在D0等于32767之前都正常,直到我给D1赋值1 时

所有寄存器都变了 请看图,32位 D0和D1 一起不就是应该显示132767

请解答

當然不是

要先弄清楚PLC (或其他電子)數據,都是以2進制儲存。以10 (16)進制顯示。

基本上1個暫存器 (D0) 占16位置 16Bit 。稱16位元。

0000  0000  0000  0000 = 0
0000  0000  0000  0001 = 1
........................................
........................................
01111  1111  1111  1111 = 32767

第16Bit 若為0 表示正,若為1 表示负

同理 32位元 D1 D0

                  D1                                             D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

如圖所示 D1 = 1    D0 =32767

                 D1                                             D0
    0000  0000  0000  0001      01111  1111  1111  1111 =   98303

网友F:
楼主怕是16位和32位都没搞清楚   指令前面加D是32位指令  占两个寄存器

然后  DDIV指令   除以10000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受教了

网友G:
上面的前辈答案都是对的,我猜你是不是查看资料的时后,该用32位元查看,那资料就都对了

网友H:
是要存储大于4位的数据还是要提取大于4位数据的低4位数据,先弄清楚再说,如果是前者只要选择双字指令处理即可,如果是提取数据方式有多种的.比如可以采用取余数方式等
需要学习plc编程等可以访问书研自动化网站:
www.shuyanzdh.com
学习咨询QQ:2252241236

QQ(VX):2252241236

网友I:
确实是对的,模拟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