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屏怎样显示字符串呢?

楼主(2018-01-05):
在三菱PLC里用读取注释指令COMRDP读取了软元件的注释“12110”后赋值到D100中,然后怎样在触摸屏上显示出“12110”这串字符呢?

网友A:
直接显示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字符串显示,对应好地址(D100),设置好长度(16个以内)
试试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