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传感器可以检测到纸箱上面是否粘贴了透明胶带?

楼主(2018-01-05):
有没有一个传感器,可以检测到纸箱上面是否粘贴了透明胶带?
如果纸箱经过自动封箱机后,没有粘贴上胶带,那码垛机器人把纸箱拿起来,产品就会漏出来摔在地上!

网友A:
KEYENCE有可检测塑胶的传感器,貌似价格贵些。你的胶带贴的是纸箱固定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ENCE有可检测塑胶的传感器,貌似价格贵些。你的胶带贴的是纸箱固定位置吗?
嗯,自动封箱机粘贴的封口胶带,肯定是固定位置。但是有几种不同规格的纸箱。

网友B:
可以问问做视觉的厂家。应该可以

网友C:
光纤之类的传感器是检测不出来的,能检测都不稳定。 最好解决的方案加视觉检测。

网友D:
可以用视觉试试

网友E:
我觉得激光传感器可以。

网友F:
可以考虑在封箱机放胶带的位置检测

网友G:
反射型光纤,最好基恩仕的,有胶纸和没胶纸反射光差别很大的,500左右,可以买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H:
搞电气的用电解决问题,搞机械的用机械动作解决问题,换个思路也许会柳暗花明哦。

网友I:
用带颜色的胶带会方便很多

网友J:
激光传感器和颜色传感器都不靠谱,最好加视觉检测

网友K:
这个貌似不实际,胶带有没粘牢怎么检测,检测不了。加视觉只能判断有没有胶带

网友L(2022-01-04):
可以检测胶带的厚度(距离差)

网友M:
我们有过类似的案例,当时是通过在封箱机胶带处加装了一个声控传感器(淘宝买的几块钱)。封箱时胶带会有一个很大的声音产生。如果没有就判断胶带没封上

网友N:
这个传感器即使可以检测应该也不稳定,直接上视觉吧

网友O:
倒是可以试试看电容传感器,如果不差钱可以直接上模拟量输出的,理论上胶带这样的介质和纸箱还是区别比较大的

网友P:
基恩士传感器IV2,AR功能就能办了,一万左右。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们有过类似的案例,当时是通过在封箱机胶带处加装了一个声控传感器(淘宝买的几块钱)。封箱时胶带会有一个很大的声音产生。如果没有就判断胶带没封上

哦,最后有解决方案了: 封箱机往外边放出胶带时,可以检测那个圆胶筒有没有旋转(安装一个齿轮形状的金属片,然后加一个接近开关,程序检测on-off-on-off 信号),旋转即在正常往外边拉出胶带。

网友Q:
不错,有始有终,问题解决了还不忘给大家反馈一下,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