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加减速

楼主(2018-01-05):
fx-3U的三菱plc怎么样实现DRVA和回原点时加减速,给D8348和D8349,D8148赋值,电机都没有加减速转动呢?求大师解答,多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设置错了对应的轴

网友B:
这个加减速是发生在信号启动和停止时的加减速。而且那个加减速都是ms。基本上看不出,但是我测试过确实加减速了。。。zrn可以摸到开关量加减速。。。。PLSY是可以直接变频率的,还有PLSR也能加减速。P开头的指令基本不用的。但是了解过。。

楼主:
我给D8348和D8349设置的值是2000,相当于2秒,还是看不出加减速

网友C:
拿示波器打脉冲波形 PLSR的加减速波形非常直观
还有加减速时间一般不超过500ms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可由伺服軟體反推加減速

网友B:
--他有上限的,好像是500ms--你设置那么大没用的。你真想要明显就PL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