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变频器高手

楼主(2018-01-05):
]砖厂设备改造
两台5.5KW电机加变频器(需要同步工作)。想用1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启停非常频繁。
请问这个方法可行否,变频器设置上应该注意些什么。需要多大的变频器 ,谢谢!!!

网友A:
应该各控一个比较好

网友B:
要看工艺和机械,直觉告诉我可以。11kw就够了

网友C:
如果两台电机所带的负载类型不一样或者说负载相差大的话,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这样玩!
变频器电机测最好带电抗器!

网友D:
可以,选用15kW通用标准变频器。砖厂环境很差,电网也不太稳定,变频器也不太可能用什么好品牌,选15kW才靠谱。
准备选用18,5KW的,这样余量大点
下载积分:+5(yejinping123) 感谢分享!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不赞成用一台变频器

网友F:
4楼的建议比较好,还有就是启动非常频繁是 大概隔多久启动一次?
工作5S停20S。往复工作

网友G:
一个变频器带一个马达外加一个同步器就ok了
谢谢 了解下同步器

网友H:
用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可不可行要看工艺要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I:
砖厂啊
15吧

网友J:
一控二同步工作的前提是电机功率转速功率因数都一样,若是不一样或要求两工位转速快慢不同则需要同步器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K:
同步不是绝对要求,可以试试

网友L:
建议最好还是个控个

网友M:
用两台没问题的,变频器选大一点,关键是谐波电流参数调好了一样很稳定
谢谢 应该仔细看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