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RAPH功能跳转问题

楼主(2018-01-05):
在查找变量“跳转到应用位置”,当这个变量应用于Graph语言写的功能块中时能够看到在哪个块用,但是在具体在哪一步使用,及后边的编写语言都显示不出来,也不能直接跳转到Graph功能块中,而正常应该是能显示出来且能直接跳转到该步的。
那位大大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打开Graph找到一个变量,看能不能跳出来
graph编译过?功能块是否有问题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怎么样来了?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从Graph找到一个变量跳转能跳到LAD块中,还是不能跳转到graph块中

楼主:
就是想确认一下是我软件装的有问题还是破解软件都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