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安装Portal WINCC Professional V13时许可证传送问题,重金酬谢

楼主(2018-01-05):
见图片,TIA Portal 安装好后,STEP BASIC 打开PLC程序没有问题,但在打开触摸屏程序时就显示没有授权,见图3和图4,其实在安装 WINCC Professional V13时许可证传送不成功,手动传送也不行,见图1和图2,密钥也已经安装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WINCC Professional V13授权传送成功也没有用,因为中文版的是使用硬件加密狗的。
Good Luck~

网友B:
不行的话重装系统

网友C(2018-11-22):
建议一个个授权,根据图片授权不对

网友D:
最简单,全部授权全部安部安装。

网友E:
按装长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