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不亮

楼主(2018-01-05):
proface触屏不亮,但触摸有反应,谁能告诉原因

网友A:
亮度调整

网友B:
又可能是背光灯挂了。有的屏幕背光灯坏了。就无法操作。有的可以进行操作。

网友C:
又可能是背光灯挂了。

网友D:
我公司富士触摸屏的亮度调整不了,估计背光灯挂了。

网友E:
背光灯管坏了,或者是背光电源有问题。

网友F:
可能是背光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