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那个牌子的PLC,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8-01-05):
型号是HRM1-2416MTA 这个用什么编程软件?是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A:
国产的,直觉象仿三菱的FX1N的。可以用三菱软件试试

网友B:
好象是夏普的,不太确定。

网友C:
用艾默生EC10-2416BRA 或者用麦格米特MC100-2416BRA对应的编程软件试试
独自漂泊

网友D:
贴麦格米特(艾默生)牌的

网友E:
对,应该是艾默生牌子的,我见过艾默生的PLC。

网友F:
艾默生的PLC,深圳华锐做的,有需要破解的可以找我2524980670
这个是那个牌子的PLC,用什么编程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