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怎么输出电流信号?

楼主(2018-01-05):
只测到输出电压信号,接M0,I0没有输出,想要得到电流信号该怎么办?我是新手,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要写程序 ,0-32000,对应0-20mA,用mov指令,把16000写入AQW0或者AQW2,看具体地址是多少,得到10mA,接入负载,电流表测不出来的
专心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