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弹出对话框“工程由编辑软件不支持的机型进行配置,不能加载工程。请指定另外一个文件”
这是什么原因,是需要升级软件版本吗?
多多关照

网友A:
引用楼主年华犹存于2018-01-05 20:58发表的 使用GX-PRO EX打开触摸屏程序文件提示错误 :
弹出对话框“工程由编辑软件不支持的机型进行配置,不能加载工程。请指定另外一个文件”
这是什么原因,是需要升级软件版本吗?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

网友B:
你好,我也是遇见同样的问题,EX4.0软件打不开GP-4402WW的程序。是否软件需升级。

网友C:
你要装一个该屏支撑的插件才能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谢谢3楼的指点,但该屏支撑的插件在那里能找到?

网友B:
谢谢3楼指点,已在本站,站长发出来补丁了,安装YTSetup后就可以了。

网友D(2018-02-20):
请问补丁在哪?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