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触摸屏画面做个可以下拉菜单的按钮

楼主(2018-01-05):
请教,三菱触摸屏画面做个可以下拉菜单的按钮 在线等 谢谢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A:
欧姆龙的NS屏可以,三菱的GS和GT1000型好像还真没用出来过,你可以打下三菱的400问下,估计悬。实在不行可以指定窗口出现的坐标位置,变相实现下拉菜单的模式。

网友B:
自己做个按钮,启动一个文本按钮画面就可以代替了!
下载积分:+1(无名小卒) 老乡好
宜宾工控

网友C:
威纶的做出来过,,,三菱的没做出来过,,,表示好久不用三菱的触摸屏了

网友D(2018-02-05):
感觉多半是不是很追求吧, 例如上面没有要求,大概即使会,也不会去改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