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编程时有什么要注意的?
多多关照

网友A:
多个点而已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单电控,阀是二位阀,如果控制油缸,则油缸不是进就是退,除非把泵停了,否则油缸不能停在中间位置。
双电控,阀是三位阀,如果控制油缸,油缸可停留在任何位置。
三位阀的中间位置有各种性能可选择,具体看阀的说明书。

网友C:
单控阀有单控的好处,控制简单。双控阀,对安全来说,比较好上些。
学者
小侯

网友D:
五口電磁閥分別是P供氣孔, R、S排氣孔 ,A、B動作孔

單控一般來說是二位
平常是A出B排,激磁後為A排B出

雙控有二位跟三位
雙控二位
是以線圈切換A出B排或A排B出,當不激磁則保持原狀態

雙控五口三位
多了個中間位
線圈激磁時有A出B排或A排B出兩種狀態,而不激磁則切換到中間位
A、B不排不出,若是你用在氣壓缸油壓缸則可在中間位置定位
而兩位則不是進 就是回無法在中間位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