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码器自动反转??

楼主(2018-01-06):
用欧姆龙的编码器,手动转它,手停止后它自己反转一小段距离?这是什么问题?
编码器是带着联轴器带着滚动轮的,轮子两边有轴承。
会不会是机构安装不同芯的问题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轮子重量偏心也会造成这个情况。

网友B:
滚动轮没有做动平衡

网友C:
机械问题,具体要问机械师傅怎么办。
永无止境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械问题,具体要问机械师傅怎么办。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找正,同心,去除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