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想问一下上图的SSR可不可以使用电压脉冲输出控制,比如台达温控模块DTE10T的温度输出扩展卡DTE20V

网友A:
查一下固态继电器的资料了
估计不行的
  • 下载积分:+5(d95) 真诚感谢!

网友B:
    兄弟你这固态是从哪买到的,正品不?
    引用楼主d95于2018-01-06 08:27发表的 三菱固态继电器 :
    想问一下上图的SSR可不可以使用电压脉冲输出控制,比如台达温控模块DTE10T的温度输出扩展卡DTE20V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就是无触点的继电器,输出端可以输出脉冲,但脉冲频率一般不会超过10KHZ。除了特殊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固态是从哪买到的,正品不?

    客户提供,要求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就是无触点的继电器,输出端可以输出脉冲,但脉冲频率一般不会超过10KHZ。除了特殊固态继电器。

    把问题搞清楚一下
    1;台达温控模块的电压输出扩展卡DTE20V是电压脉冲输出。
    2;问题问的是;DTE20V可不可以控制三菱固态继电器(控制端)。
    3;不是问三菱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可不可以输出脉冲。
    以上是对问题进行详解和纠正,望知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18731]

    看不懂,直接的向你请教能不能使用电压脉冲控制

网友B:
    个人认为可以控制,温控表输出控制固态不就是电压脉冲,LZ不防大胆一试,然后告诉我们结果

网友E:
    都是牛人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不可以吧,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固态继电器,可以买一个脉冲转换器啊或者换开关量输出模块

网友G:
    控制电压脉冲频率低的话应该可以,高了肯定不行

网友H:
    参数应该是:应答时间,最大1ms+1/2周期。
    周期1ms对应的频率1kHz,也就说反应速度1kHz以下。

网友I:
电压脉冲就是控制固态继电器的。我用DTE控制过其他牌子的固态。温控输出控制周期可调的,默认是0.5秒。
下载积分:+5(d95) 真诚感谢!

网友J(2018-05-01):
可以自己改装一下,方便。固态继电器的温控不好

网友K:
这个厂里有用过。故障了不好查原因。出现过三相坏一块的现象。现场没经验,查了半天才查到固态继电器坏了一个,还不好购配件。好处也有。对特殊工作场所有用。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