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控制十多个轴

楼主(2018-01-06):
本人现在有个项目,大概有十五个轴,想使用总线方式。但是对总线控制不清楚,有几个疑问请教各位
1,总线控制,是不是不同的PLC他的总线不一样。比如西门子的总线控制,和欧姆龙的总线控制,是不是不同,是不是不同品牌都有各自的总线通讯?还是说有一种公用的总线方式各品牌的PLC都可以用?
2,如果用总线控制,是不是我设备所选的步进和伺服是不是要支持我所选的总线通讯方式?
3,市场上的电机一般都支持各品牌的总线控制方式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十五个轴关键是需要什么控制精度
我们用西门子1200控制多台G120或者G120C变频器或者多台伺服V90倒是很方便
博途1200自带控制西门子变频和伺服的子程序
是不是用西门子的1200总线控制,其伺服也一定要西门子品牌的伺服?

网友B:
一般是这样的。三菱Q系列通过光纤定位模块,可以通过光纤控制三菱自己的伺服。
西门子的S7-1200支持PROFINET。可以支持其他带有PROFINET接口的伺服。

网友C(2018-02-11):
三菱的运动控制器16轴 32轴都有 控制非常方便
西门子的可以用PROFIBUS网络或者以太网的都可以,需要安装GSD文件。

网友D:
总线
网络
多组PLC
都可以

网友E:
基恩士也有专门控制16轴的模块,如果用总线,不建议用欧姆龙,除非你用欧姆龙的伺服,否则配置很麻烦

网友F(2018-03-20):
用315T或者317T的CPU

网友G:
推荐一款三菱的,型号QD77MS16,配MR-JE-B的伺服

网友H:
用PLC+运动控制器 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