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各位两台三菱的PLC能不能做N:N通信?

楼主(2018-01-06):
只有两台三菱PLC(FX系列)能不能做N:N通信?一台1N的和一台3GA做不了并联,想试试看能不能做N:N,我现在试了下从站发送指令到主站有输出,主站发送指令到从站,从站没有输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就是RD和SD的指示灯都是常亮

楼主:
等大神帮忙

网友A:
看起来似乎通讯没问题 应该是程序或者输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似乎通讯没问题 应该是程序或者输出有问题
程序我是用了通信手册的样例程序

网友B:
没问题啊!我以前做过4台三菱走N网络没问题,就是地址受限制不够用转来转去麻烦

网友C:
没用过不同型号的

网友C:
试过可以吗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我试过用同样的程序3台可以正常通信,2台不同型号的PLC时候,从站不能正常接收主站发过来的数据

网友D:
从站没输出是什么意思?看不到主站信号吗?你的从站程序没有输出到Y的,当然没输出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M1000,D0,都是主站的信号,在主站设置好,例如,设D0为123,在主从站能看到D0为123,就说明通讯正常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FX3U,FX1N,FX2N,FX5U混合使用,都可以用NN通讯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