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以前一直懒得装虚拟机,都是一大堆软件直接装一个系统里。上次搞了一次出差因为软件问题搞得我重装系统重装软件搞到大半夜叫苦不迭,回来以后AB的micro软件又莫名其妙打不开了,才下载了个虚拟机开始分类安装软件。但是网上搜了一下,还是不太懂主机与虚拟机中间端口的设置,还望高人指点一二或者直接扔我资料自行研究。主要有下面几个小问题待解:
1,用三菱works2时,通讯测试链接OK,但是上传和下载程序卡顿一会儿之后弹出无法链接,但是点通讯测试依然OK
2,电脑只有一个网口,若要用虚拟机中的编程软件使用网口与PLC什么的通讯这个该怎么搞?能不能主机和虚拟机同时使用,即主机仍然可上网,虚拟机可以与PLC通讯。如果不行,就虚拟机使用网口与PLC通讯该怎么设置呢?
       主要就是这两个通讯的问题,望大神前来指导一二。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虚拟机可以设置为直接使用物理机的端口,设置为桥接。也可以共享物理机的IP。类似于一个局域网。

  •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 桥接

网友B:
    主机無線上网,虚拟机与PLC通讯
    我的虛擬機:博圖v14 sp1連接s7-1200,給你參考:
    虛擬機以橋接方式,連接網路

网友B:
    抱歉,用插入圖片,結果顯示成這樣,

网友B:
    同時傳3張圖,搞不定,只好這樣傳,

网友B:
    多給的積分,請扣回去,謝謝喔!
  •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

网友C:
    第1个问题,我前几天刚好碰到,在客户测试验证了好久,还好问题解决了;是波特率设置问题,如图:
    除115.2Kbps外,其余均可上传;最近有项目在做,没有深入去研究,先放一下
    第2个问题,我是用以太网连接KEYENCE7500和威纶屏,在虚拟机设置里增加一个网络适配器,将新增加的改一下IP(和威纶屏前三段一样)用来和屏通讯,已测试在线模拟没有问题,另无线上网和KEYENCE7500在线监控可以三者同时,如图:
  •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
  •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D:
    虚拟机是VM virtualbox好还是 VMware Workstation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可以设置为直接使用物理机的端口,设置为桥接。也可以共享物理机的IP。类似于一个局域网。
    [attachment=218718]

    谢谢版主支招,有空测试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給的積分,請扣回去,謝謝喔!

    感謝這位大兄弟這麼詳細的解答,我之前也有這樣測試過,但是我驗證的方法不對,圖個方便沒有用PLC測試,而是再用虛擬機PING主機的IP。待我有空驗證一下。萬分感謝!!!
    還有
    你頭像的高跟鞋很性感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1个问题,我前几天刚好碰到,在客户测试验证了好久,还好问题解决了;是波特率设置问题,如图:
    除115.2Kbps外,其余均可上传;最近有项目在做,没有深入去研究,先放一下
    第2个问题,我是用以太网连接KEYENCE7500和威纶屏,在虚拟机设置里增加一个网络适配器,将新增加的改一下IP(和威纶屏前三段一样)用来和屏通讯,已测试在线模拟没有问题,另无线上网和KEYENCE7500在线监控可以三者同时,如图: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第二个问题基本没啥问题,仍然是第一个,因为我用的是USB电缆读取的是Q02H的CPU,并没有USB转串口所以没办法更改波特率。以后这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了再来指导我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E:
    各个 软件 相互冲突,乱七八糟 ,该 换 电 子 计 算 机 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第二个问题基本没啥问题,仍然是第一个,因为我用的是USB电缆读取的是Q02H的CPU,并没有USB转串口所以没办法更改波特率。以后这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了再来指导我一下。

设备管理器COM设置

网友G:
都是高手啊,以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备管理器COM设置

扁口的USB 数据线,USB直连的,不是USB转串口,没有COM设置波特率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个 软件 相互冲突,乱七八糟 ,该 换 电 子 计 算 机 了 。

软件冲突就换计算机,就算我想,老板怕也不想啊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H:
备份一下系统就好了,根本用不着虚拟机吧我说的是C盘全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吗

谢谢了,USB直连的,不是USB转串口的,不会有COM设置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