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V与GXwork2通过HUB连不上

楼主(2018-01-06):
电脑端IP 190.190.190.209,PLC内置网口IP 190.190.190.0
研华的 EKI-2525型非网管型以太网交换机

网友A:
哈哈,叫声哥,哥告诉你
还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两个的子网掩码要相同:255.255.255.0
没有经过路由器相连,好像不用设置子网掩码

楼主:
Q系列内置以太网手册上,没说要设置子网掩码。设置了子网掩码还要设置默认路由器地址,没有经过路由器去连PLC,好像不用设置子网掩码。

网友C:
为什么IP地址最后一位喜欢设0或者255,请楼主赐教.
1~126;127~191,192~254;各段子网掩码不一样,记不清了
下载积分:+1(Q02UCPU) 重点

楼主:
多谢指导,可以联机了。谢谢。以前用QJ71E71-100模块时,地址都是设的0,通讯没问题。

网友A:
掩码和默认路由都要设置 末尾那个把0改掉

网友D(2018-03-23):
为何要设置这么特殊的地址,默认的不好么,次次都能连上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