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求助

楼主(2018-01-06):
请问一个威纶触摸屏MT8071IP和两个欧姆龙PLC(CP1H-EX40DT-D)怎么通过以太网通讯?谢谢!

网友A:
没接触欧姆龙的PLC.不过要选好对应PLC,通讯设好IP地址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B:
我没有用过维纶的屏,但其他的屏和不同的PLC用过。主要看你的触摸屏有没有内置和cp1h的通讯协议,在通讯口里能否选择到通过以太网和cp1h链接的设置。有的话就没问题。至于你选的那个plc 买个CP1W-CIF41的模块就能支持以太网。

网友C:
首先要设好IP地址,添加两个PLC的连接,在添加变量时指明是那个PLC的对应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