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MCGS求助

楼主(2018-01-06):
想看看别人的工程文件用了PLC的点,点击设备0时出现截图的提示内容,我的MCGS安装在F盘,请教大家这个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驱动

楼主:
安装了驱动的,我自己建的设备1就能打开。

网友B:
看看你电脑的系统版本,部分驱动在高版本的系统下无法运行。

网友C:
在提示的目录里拷贝一个所需的驱动过来。

网友D:
原始项目驱动目录与你的安装目录不同。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在drivers目录下创建一个自定义设备的文件夹,然后把驱动放在该文件夹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