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指令转欧姆龙

楼主(2018-01-08):
请问三菱SUM和DSUM转欧姆龙指令怎么编写呢
欧姆龙找不到对应的指令

网友A:
好像是BCNT

网友B:
omron也有SUM指令
SUM(184)
另一个指也不知道会什么功能,无法回答。。。还是等站长吧

网友C:
用BCNT指令,二楼回答正确
好好赚钱

网友D:
SUM-SUM,DSUM-BCNT

QQ(VX):2252241236

网友E(2018-03-02):
SUB对应"-",DSUB对应“”-L“”

网友F:
三菱的SUN是减法,欧姆龙的用-减号表示。双字节后边加个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SUN是减法,欧姆龙的用-减号表示。双字节后边加个L。
大哥,减法是SUB

网友H:
过来学习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F(2018-04-22):
sun不是三菱的减法指令吗?
欧姆龙的可以用,-,-L。

网友I(2018-06-27):
三菱是位指令,欧姆龙是字指令,怎么转?

网友J:


网友K(2018-07-30):
SUM-SUM,DSUM-BCNT
请教三菱指令转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