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求PLC 控制EPSON四轴机器人的启动时序

楼主(2018-01-08):
如题。
以及暂停后,再次启动的控制时序,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你的控制要求了
EPSON机械手有内部独立的暂停、继续IO端子,设置一下;软件会自动重启机械手,生效.....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B:
远程IO控制,有启动、继续、暂停、停止同时有对应的指示

网友C:
你需要先设定几个系统IO,比喻Ready、Running、Paused,Start、Pause、continue。
启动机器人程序的前提是要有Ready信号输出,启动后有Running信号输出;暂停机器人程序的前提是要有Running信号输出,暂停后启动机器人程序的前提是有Paused信号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