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变送器换算

楼主(2018-01-08):
有一个温度变送器量程是-50°到300°模拟量0V-10V ,如何在3uPLC换算成实际温度值。谢

网友A:
温度变送器是模拟量好吧
你-50_300是啥呀?

楼主:
模拟量输出0-到10V 量程-50°-300°

网友B:
LD M8000
MUL D0 k35 d10
DSUB D10 k50 d20
D0=0~10
D20=-50~300
試試看

网友C:
模拟量换算请记住线性方程
y=kx+b,将相对应的值代入方程,求出K和b,就可以写出相对应的指令了

网友D:
两点求直线,若模拟量量程为0-10000,则
(0,-50),(10000,300)
y=7/200*x-50

网友E:
非常感谢,谢谢啦

网友F:
楼主,这个不就是线性标定吗,二元一次方程y=kx+b,分别是两个坐标(0,-50) (10,300)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